伺服位置控制与速度控制的选择

楼主(2015-11-24):
如题,在方向上,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的选择,很容抉择。我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使用那种方式比较好,特意来请教各位大大,指点一下怎么选择。

1、硬件环境

PLC:S7-300  315-2DP CPU

伺服驱动:安川 SGM7G-13A7C6

伺服电机:安川 SGD7S-120A00A002

2、预期效果

a、要求速度在每分钟5~30mm

b、要求往复运动60mm

3、负载信息

负载重量不固定会有波动

4、启动与停止

线性缓慢启动停止

硬件控制方式:

1、模拟量控制:PLC发送脉冲信号,指定速度、位置。

2、IO控制:速度、位置数据写入伺服驱动,给正反转、启动信号即可。

方式1:需要添加一个模拟量模块,发送控制数据。

方式2:结构简单。
计划采用方法2.

伺服内容控制

1、速度控制

2、位置控制

3、转矩控制

根据我的需求,方式3不能满足的需求,排除。

方式1、2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问题1:

两者控制的实际效果偏差在那里?选择那种比较好?

请教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需要定位,就选择位置控制

楼主:
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只是一个往复运动而已。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定位,就选择位置控制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为脉冲模拟量型,此类型在三中控制方式中只能选择一种控制方式,若要同时实现往复运动60mm,则使用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无法走给定的距离。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1、使用位置控制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担心位置控制时,运行速度的问题。

2、速度控制时,需要添加两个换边信号的采集点,根据换边信号,进行切换方向。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为脉冲模拟量...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增加调速和提供换边信号操作,去实现定位和速度是可以的,但(位置控制+调速)的定位优于,速度控制劣于(速度控制+采集信号),如何选择要看你需要更精准的定位还是更精准的转速。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增加调速和提...

根据你的提示,综合考虑以后,现场虽然对速度和位置都有要求,两者比较以后,稳定的速度是首位要求,位置要求次之。

我知道怎么选择了,感谢你的回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增加调速和提...

如果我选择位置控制,S7 300的CPU 应该添加什么模块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订货号:6ES7-332-7ND02-0AB0 这个模块能否达到效果???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位置控制SIEMENS那边需要添加定位模块或者脉冲输出模块。

     您提供的订货号请向西门子客服确认是否为定位模块或者脉冲输出模块。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控制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也不算快,位置控制不仅可以满足要求而且结构简单。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D(2018-02-24):
提高伺服控制使用水平,多学习学习

网友E(2018-05-31):
好好学习学习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F(2021-01-09):
学习了,定位控制和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