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O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11-24):
现在想把变址寄存器V0~V7所有的都为0,用FMOV K0 V0 K8却显示指令错误,但是编程手册上是源S.和目标D.都是可以是V、Z的。

网友A:
楼主,目标是不可以用变址的,用传送指令清除吧

网友B:
楼上的解答很给力哦

网友C:
直接清零就好啦,没必要绕转个弯吧

网友D:
这指令我一般都是拿来复位错误。。。都是直接清零

网友E:
FMOV指令只有3个参数,源S支持变址V、Z;但目标S不支持。因此,只能考虑其他指令:MOV K0 V0或RST V0。

楼主(2016-01-26):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标是不可以用变址的,用传送指令清除吧

哎,之前看2N的手册,目标D它标的也可以是V.Z,所以搞不懂,后来看3U的手册确实是这样,这么看来应该是手册的编辑错误吧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印刷错误了。印刷版的和电子版的2N手册都是错的。你不说还不知道呢。

网友F:
可是你这样做程序有何意义呢?到时候用的话,你还不是要再传一个有用的数进去?反正都要传的了,你现在传个0进去,你解释一下?

楼主:
我是想清零,批量清零

引用 网友F:
可是你这样做程序有何意义呢?到时候用的话,你还不是要再...

网友F:
我就是奇怪你清零什么用?对任何其他地址进行清零都有一定的意义。偏偏就是对间接寻址没有意义。间接寻址,没可能全部偏移都是0的。你要寻址总要写个值进去的。如果都知道是0,就不用寻了,直接写X0 Y0 M0 D0 C0 T0等等可以了。

网友F:
FMOV K0 D8082 K14

可能,这条指令就是为你而生的。

楼主:
我想清的是变址寄存器里面的值

引用 网友F:
FMOV K0 D8082 K14可能,这条指令就是为...

楼主:
只讨论指令,不讨论程序。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奇怪你清零什么用?对任何其他地址进行清零都有一定...

网友F:
不讨论程序,只讨论指令。很冷漠的一句话。一下子跟我划清界线了。

你可知道“为你而生”的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吗?

Fx3U里面是D8182。

我这就跟你讨论指令了。

楼主:
不好意思,感谢你的指点,我的意思是我想一下子把V0~V7全部清零,然后由于手册印刷的问题在论坛上咨询了一下这条指令,然后你问我干吗要清零,我觉得没人做程序习惯思路都不一样,在这个帖子我问的确实不是干嘛要清零的问题。确实不是态度冷漠,深表歉意。感谢你的回答,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F:
不讨论程序,只讨论指令。很冷漠的一句话。一下子跟我划清...

网友F:
我只是觉得我从来没走过的这条路是条胡同,却有人走,到底路的那头是什么呢?是真有去处呢还是这个人真的走错了?如果有去处,那么我也跟着走走看。如果这个人是走错了,我也就尽人事拉一把了。就算拉不住,我也在这胡同口等你,你不回来了,我知道这路大概是通的,你回来了,说明这真的是胡同了。

我这比喻很形象的。虽然路是各走各的,但是总会跟某个陌生人碰上。一起取火车票排队,也可以问前面的一句:师傅,你打电话打多久了?我打了9天才买到,买到了马上来了,班都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