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odbus通讯线怎么制作的

楼主(2015-11-24):
我想用200plc和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现在需要自己制作一条通讯线,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的,求高手给一张modbus通讯线的接线图,谢谢啦

网友A:
西门子端口的3.8,对应变频的通讯端口,好像是这样,请高手指正。

网友B:
9针的头,3对3,8对8

楼主:
引用 网友B:
9针的头,3对3,8对8

我今天用那根线1对1  2对2……一直到9对9,结果通讯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9针的头,3对3,8对8  内容的回复!我今天用那根线1对1  2对2……一直到9对9,结果通讯不了

一对握手信号:3正、8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9...

我明天再试试,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