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obot是用哪种定位?

楼主(2015-11-24):
大家好:

请问工厂内,看到的Robot,一般是用哪种定位方式?!(速度,转矩,位置???)

谢谢~

网友A:
位置,不谢

我不知道内部信息,但是可以确定是这个

只是它的基座端轴到终端轴前 都要为终端轴做补偿的

大多可以以三角函数逆算出来,我根据见到的BOT推算过

网友B:
不知道

我不知道内部信息,但是可以确定是这个

只是它的基座端轴到终端轴前 都要为终端轴做补偿的

大多可以以三角函数逆算出来,我根据见到的BOT推算过

网友C:
位置控制,但可以监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