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上有之前工程拆机信捷PLC XCC-32T-E,加密了,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11-24):
请教各位老师,新手,向学习这方面的东西,拆了一台厂里废弃的机械手,

买了个数据线,连接上显示加密了,能否破解,不破解也没关系,想自己写程序进去,练练手,

请教该如何操作?

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

网友A:
直接格式化,或者PLC回复出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格式化,或者PLC回复出厂值!

我是新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格式化,或者PLC回复出...

晕,你有信捷的软件吗截图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我加你qq吧  论坛功能我不太会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我一般不怎么上QQ,论坛经常上

楼主:
可以了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点击这里,上传图片即可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这个怎么操作

楼主:
可以了  这个怎么操作

可以了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PLC设置看看,

或者PLC操作

网友A:
我就用过几次,忘记点击那个,你点开我看

网友A:
PLC初始化,操作,就恢复出厂设定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初始化,操作,就恢复出厂设定值了

不行啊,我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PLC初始化,操作,就恢复出...

楼主你的PLC编程软件是最新的吗,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A:
还有你的PLC型号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是在官网下载的    3.3q

网友A:
官网最新的我看到是V3.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楼主:
型号是xcc-32t-e  是在官方下载的

另外,你收不收徒弟的?

网友A:
这是步骤,如还不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楼主咨询信捷客服吧!!!

网友B:
格式化估计是不行的  没有密码的情况下  是无法格式化的

只有找破jie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估计是不行的  没有密码的情况下  是无法格式化...

哦  好的

网友C(2016-01-04):
直接PLC初始化不可以吗???

网友D:
信捷有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没听说过。

网友E:
我一般初始化就可以是的

网友F:
再不行就需要刷机了,有一定难度。

网友G(2018-07-03):
有问题问客服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H(2019-05-31):
我的xp3-16r加密无法联机

网友I:
这个情况是需要重新刷机的,信捷官网有软件,有的型号刷机时还需要跳线,有的不需要。

网友J:
 这个情况是需要重新刷机的,信捷官网有软件,有的型号刷机...

网友K(2022-08-27):
楼主咨询信捷客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