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 600在RS Linx中不能链接RS232

楼主(2015-11-24):
PanelView 600在RS Linx中不能链接RS232,型号为2711-B6C8,有两个通信口,DH+,RS232,在面板的通讯设置中只发现有DH+通讯设置,在打印设置中看着好像是RS232设置。是不是不能RS232通讯?能不能上载程序?比较老的屏幕了,想学习一下,请了解的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PanelView 的面板就是用RS232通讯的。你说的情况可能需要添加驱动程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PanelView 的面板就是用RS232通...

谢谢,不知道是不是面板需要驱动程序,同样的线缆RS232下载 AB PLC程序正常。

楼主:
看样子AB的HMI还是使用的比较少,并且型号太老了,抽时间再想想办法!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elView 600在RS Linx中不能链接R...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