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到台达plc的线怎么接

楼主(2015-11-24):
台达A+、A2两台伺服驱动器连接在台达PLCEH3上,准备走 圆弧指令的。 现在程序都编好了,伺服器,PLC也都有了,开始接线了,就是不知道驱动器上的CN1的控制线都要接哪一个,需要怎么接?哪位工程师知道了给说一声把。 我PLC上用的有 X1伺服准备好 X2伺服准备好 X3伺服报警 X4伺服报警 Y0脉冲信号 Y1脉冲方向 Y2脉冲信号 Y3脉冲方向 用的指令主要是DPPMA和DCIMA 看看哪位工程师知道伺服器上的线怎么接了告诉一下把。谢谢了

楼主(2017-02-15):
一个EH3的PLC控制2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两种方法:

1、伺服内部电源:伺服CN1的VDD和Pull_hi_S接一起,COM-和PLC的输出公共端COM-接一起,Y0和Y2接/pulse,Y1和Y3接/sign

2、外部电源:CN1的Pull_hi_S和COM-之间接DC24V,其他接法一样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B: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