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CGS与s7-226单独通讯

楼主(2015-11-24):
两个MCGS与s7-226单独通讯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内容呢  不会就只有个标题吧

网友A:
为什么刚刚没有看到楼主帖子的内容 刷新也看不到  编辑的时候发现有内容

网友B:
可以的 用485和232接口 需要自己焊接线

楼主:
我想用一个屏连接一个226CPU接口,另一个屏连接另外一个接口,这样不会有冲突吧?现场一个屏正常使用,因操作原因在另一端在加一个屏,两个屏画面一样,不用修改程序和画面,用两个屏想省事些,

网友C:
226有两个相互独立的RS485通讯口,分别连接一台MCGS。相当于一对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