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APC620坏了,能用其他的替代吗

楼主(2015-11-24):
机器用的是贝加莱620工控机,现在工控机物理损坏了,无法修复了,电话问停产了,请问能用其他工控机替代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特殊的通讯卡和板卡的插槽。以及配置参数。需要试验和测试。技术难度和综合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水平也就看出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只要你应用软件能独立备份,重装就行,注意下主板的接口,扩展槽和原来的匹配就行。

网友C:
可以的,工控机就是一个工业电脑,接口性能能够满足要求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A:
道理上可以,实际做起来不那么简单!

网友D:
理论上可行,就是采集板之类的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