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信号应该接模拟量模块还是定位模块

楼主(2015-11-25):
如题:

1、这么说吧,我选用了欧姆龙的E6C2-CWZ1X 编码器, 查询资料说它的输出相当于AM26LS31。

2、还有一个查询资料说,适用的线性接收器为:T.I.公司制SN75ALS175型 或 MC3486的同等产品

问题来了

问:

以上两个编码器,接入西门子S7 300系统,需要选择什么模块?

求指导!!

网友A:
楼主你好,编码器信号选定不当,如果是接西门子300PLC,编码器信号应该选工业标准级的24V推挽式的,信号进PLC高速计数器接口。集电极开路是几十年前的经济型的,抗干扰差容易损坏,在西门子300这样档次的PLC上用太经济了,不合适。

网友B:
编码器是用来反馈位置变化的,接高速计数接口,需要定位模块。考虑抗干扰的话,差分线性驱动的抗干扰能力比集电极开路的强很多。

提供专业数控、工控等自动化技术支持以及电工电气设计开发,机床电控配套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信号互转开关量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网友A:
选用了欧系中高档次的西门子300PLC,却选了一个日系经济级别的编码器(不是标准工业级别的),感觉有点别扭。如果是300PLC上直接带的高速计数器口,应该选推挽式输出信号的编码器(最好含反相信号的抗干扰强,也就是含A-,B-信号的,相当于差分抗干扰效果),如果是专用定位模块,有5V差分信号接口给编码器,对应26LS31,不需要转换。

网友C:
这个编码器是多少V的,西门子可以使用高速计数模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编码器是多少V的,西门子可以使用高速计数模块就可以。

欧姆龙的是5V的,另一个是24V的

网友D:
西门子读脉冲的模块很多,如338,fm350,肯定不能接模拟量!

网友E(2016-12-13):
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BE420SM58-N011K1R07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绝对脉冲BEN编码器:APC
增量脉冲jfsh编码器:SPC
两者一般都应用于速度控制或位置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
    旋转BEN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BEN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增量型编码器与绝对型编码器的区分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BEN编码器。
  增 量 型 编 码 器 (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BEN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BEN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BEN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编码器用于测量速度,角度,位置,速度或角度等物理量。它是把机械位移量转变成电信号的传感器,分为增量型和绝对值两种。增量型精芬编码器产生脉冲信号,利用脉冲数可测量速度,长度或位置。对于绝对性编码器,每一个位置对于一个位移的数字量数值。BEN编码器内部有一个转动的圆盘(码盘),带有若干个透明和不透明的窗口,用光电接收器收集断续的光束,这样,就把光脉冲转换成了电脉冲,然后由电子输出线路进行处理并输出。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绝对式”的含义旋转编码器是工业中重要的机械位置角度、长度、速度反馈并参与控制的传感器,旋转编码器分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从外部接收的设备上讲(如伺服控制器、PLC),增量值是指一种相对的位置信息的变化,从A点变化到B点的信号的增加与减少的计算,也称为“相对值”,它需要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由于每次的数据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前面的读数,对于前面数据受停电与干扰所产生的误差无法判断,从而造成误差累计;而“绝对式工作模式”是指在设备初始化后,确定一个原点,以后所有的位置信息是与这个“原点”的绝对位置,它无需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而是直接读取当前位置值,对于停电与干扰所可能产生的误差,由于每次读数都是独立不受前面的影响,从而不会造成误差累计,这种称为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而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的“绝对值”的定义,是指编码器内部的所有位置值,在编码器生产出厂后,其量程内所有的位置已经“绝对”地确定在编码器内,在初始化原点后,每一个位置独立并具有唯一性,它的内部及外部每一次数据刷新读取,都不依赖于前次的数据读取,无论是编码器内部还是编码器外部,都不应存在“计数”与前次读数的累加计算,因为这样的数据就不是“独立”“唯一”“量程内所有位置已经预先绝对确立”了,也就不符合“绝对”这个词的含义了。

所以,真正的绝对编码器的定义,是指量程内所有位置的预先与原点位置的绝对对应,不依赖于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而独立、唯一的绝对编码。

关于“绝对式”编码器的概念的“故意混淆”与认识的误区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很多人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停电”的位置保存这个概念,这个是片面而有局限性的,“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停电的问题,对于接收设备,真正的“绝对值”的意义在于其数据刷新与读取无论在编码器内部还是外部,每一个位置的独立性、唯一性、不依赖于前次读数的“绝对编码”,对于这个“绝对”的定义市场上还是模糊不清的,为此有些商家就会对于此概念的“故意混淆”: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混淆一: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式”的混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是指接收设备的无需不间断计数累加,所有位置对于设备原点的“绝对”工作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通过增量编码器+自身的计数累加装置+电池记忆,一样可以提供给设备“绝对式”的位置信息,它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存在计数的误差及累加误差的可能性、计数装置供电故障可能性、高速时计数无法响应等可能性。

混淆二:将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装置与真正意义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的混淆。绝对值单圈+计圈计数装置,它在360度以内是绝对值的,但是超过360度以后,它的位置就不是“独立”“唯一”了,它是依靠内部或外部的计数来判断多少圈内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的,这种内部或外部的“计数装置”,与增量编码器+计数装置+电池记忆的性质是一样的,任何计数上的误差,或者计数装置工作时电源的瞬间故障,都会造成误差而累计而无法判断,造成欺骗性假绝对化信息。而真正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除了360度内的位置都是绝对唯一的以外,在超过360度后继续有齿轮机械带动的绝对值码盘,仍然提供“独立”“唯一”、不依赖于前次数据刷新读取累加的绝对编码。实际上从“绝对”这个定义上讲,前面的那种单圈绝对+计数累加装置的“假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它就不能再叫“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尽管在360度以内是绝对的,但是超过360度的工作量程,就不再是唯一的“绝对值编码”了。
      上海精芬机电告诉你为什么要强调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概念的定义,其意义在于: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第一,可以为每个轴位置提供一个绝对的码值。特别是在位置控制中,精芬绝对值编码器无需计数,可以实现直接的内部高速读数与外部输出,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及“经济”的特征,其可减轻了后续接收设备控制器的计算任务,并且降低了其他附加的输入部件的成本。 例如在多轴并行工作的工业机器人,可以实现高速多轴的并行同步工作。以及各种需要多轴同步的控制领域。
第二无需计数的JFSH绝对值编码器在电源启动后或者内部及外部电源故障,不需要参考驱动,在电源正常后即可获得当前的准确位置。而在各种工业电气环境下的复杂干扰情况下(例如变频器与电机的干扰),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其原始的位置信息是绝对的,而不会受干扰的影响。上述特征,决定了这种编码器的安全可靠性特征,可使用在具有安全要求的场合,例如风力发电变桨系统、港口机械同步于定位、起重机械、建筑机械(塔吊)、电梯、工程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医疗设备雷达火炮回转装置、太阳能跟踪回转装置等,以及重工业、核工业、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大型工业机器人,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第三快速可靠的数字化的数据传输已经是绝对值BEN编码器的核心要素之一,工业用的标准的Canopen、Profibus-DP现场总线,Profinet、Eerthnet工业以太网,Endat2.2、Hiperface、Biss、专用高速含CRC数据安全的RS485等伺服与机器人专用高速数据传输协议,原来用“脉冲”方式发送信息的增量值编码器是无法实现的。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总线式特征。
第四绝对值编码器高位数的分辨率特征,由于无需内部与外部的计数而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所以不再受读取“脉冲”及“累加”而在高速中响应速度跟不上的困惑,先进的数字与模拟技术的混合,绝对值编码器已经能够做到高位数分辨率,例如德国BEN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的25位(360度内2的25次方分割),这种高分辨率可满足于伺服电机与机器人高速精确定位及最小步距抖动。例如在加速度、加加速度等高位次位置导数的精确计算(运动刚性),机器人手臂前端的最小晃动准确定位等。
综合上述的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绝对”的定义,在具有高速、安全性等特征的应用场合要求下,一定不能使用那种有混淆意义的“精芬绝对编码器”或“假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而必须用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编码器或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及任何不依赖于计数的(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有电池无电池的),所有的位置独立、唯一、绝对,以确保数据的绝对可靠与高速准确性。
各位在选型及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时,请确定其内部是否为上述介绍的“绝对编码”,以保证使用的绝对效用,在绝对值量程范围内的工作,其输出位置值都是唯一与独立的,不必有脉冲与计数器,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关于绝对值量程,在360度以内的称为绝对值单圈,超出360度的绝对值,称为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有64圈、256圈、4096圈、65536圈等量程。这样的定位工作状态,称为“往复”模式,即在量程范围内的往复移动测量,绝对值BEN编码器量程内所有位置对应于原点独立、唯一的一一绝对对应,这样的量程必然就有限制,而增量编码器的计数只受寄存器的限制。
目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绝对全量程已可达到16位--65536圈,常规的也有4096圈(12位)了,在精芬编码器生产出厂后,其量程内所有的位置已经“绝对”地确定在编码器内,在初始化原点后,每一个位置独立并具有唯一性”;
绝对值编码器量程内所有位置对应于原点独立、唯一的一一绝对对应,这样的量程必然就有限制。。现在绝对值真正的机械多圈的可以做到65536圈”在一个绝对值全量程内往复运动,称为“往复”模式,这样的工作模式最多,当然就是完全可能有绝对值的,怎么说“从来没有”?在超出绝对值量程,但是两次工作状态间隔在绝对值量程内的,称为“循环”模式。

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
1)机械安装尺寸,包括定位止口,轴径,安装孔位;电缆出线方式;安装空间体积;工作环境防护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2)分辨率,即BEN编码器工作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
  (3)电气接口,BEN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输出方式应和其控制系统的接口电路相匹配。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绝对型旋转编码器选型注意事项1)机械部分:
  ①测长度还是测角度,测长度如何通过机械方式转换(在上面有一些介绍,如不清楚可来电讨论)。测角度是360度内(单圈),还是可能过360度(多圈)。生产过程BEN编码器是一个方向旋转循环工作,还是来回方向循环工作。②轴连接安装形式,有轴型通过软性联轴器连接,还是轴套型连接。③BEN编码器使用环境:粉尘,水气,震动,撞击?(2)电气部分
  ①连接的输出接收部分
  ②BEN编码器信号形式
  ③分辨率要求
  ④控制要求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两者一般都应用于速度控制或位置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
BEN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BEN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工作原理: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BEN编码器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BEN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BEN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BEN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编码器说明书,主要有绝对值编码器,SSI编码器,格雷码编码器,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测速编码器,profibus-dp编码器、DEVicene编码器t、并行编码器、二进制码编码器、BiSS编码器、CANopen编码器、Endat及Hiperface编码器,进口多圈编码器,规格有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一、空心轴编码器
1、要避免与编码器刚性连接,应采用板弹簧。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安装时BEN编码器应轻轻推入被套轴,严禁用锤敲击,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3、长期使用时,请检查板弹簧相对编码器是否松动;固定倍恩编码器的螺钉是否松动。
二、实心轴编码器
1.编码器轴与用户端输出轴之间采用弹性软连接,以避免因用户轴的串动、跳动而造成BEN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损坏。
2.安装时请注意允许的轴负载。
3.应保证BEN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0.20mm,与轴线的偏角<1.5°。
4.安装时严禁敲击和摔打碰撞,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电器方面
1.接地线应尽量粗,一般应大于φ3。
2.编码器的信号线不要接到直流电源上或交流电流上,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3.编码器的输出线彼此不要搭接,以免损坏BEN编码器输出电路。
4.与BEN编码器相连的电机等设备,应接地良好,不要有静电。
5.开机前,应仔细检查,产品说明书与BEN编码器型号是否相符,接线是否正确。
6.配线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7.长距离传输时,应考虑信号衰减因素,选用输出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输出方式。
8.避免在强电磁波环境中使用。
环境方面
1.编码器是精密仪器,使用时要注意周围有无振源及干扰源。
2.请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在仪器使用要求范围之内。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3.不是防漏结构的BEN编码器不要溅上水、油等,必要时要加上防护罩

绝对是相对于增量而言的,顾名思义,所谓绝对就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在一周或多周运转的过程中,其每一位置和角度所对应的输出编码值都

是唯一对应的,如此,便具备掉电记忆之功能也。
绝对式编码器是依据计算机原理中的位码来设计的,比如:8位码(0000 0011),16位码,32位码等。把这些位码信息反映在编码器的码

盘上,就是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如此编排的结果,比如对一个单圈绝对式而言,便是

把一周360°分为2的4次方,2的8次方,2的16次方,,,,位数越高,则精度越高,量程亦越大。这样,在BEN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

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

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

网友F(2017-04-18):
找编码器厂,可以联系我,编码器专家

网友G(2017-07-19):
引用 网友A:
选用了欧系中高档次的西门子300PLC,却选了一个日系...

网友F(2017-08-22):
工作电压    10-30Vdc 或5Vdc  极性保护
消耗电流    < 110mA(24V电源)  < 190mA(12V电源)
输出信号    RS485和0-5V双输出,可设定长度、角度、速度应用输出
输出负载能力    ≤ 400欧姆,标准工作200-250欧姆
线性分辨度    1/4096
工作温度    -25—70℃     编程时温度范围:0℃~+70℃
储存温度    -40—100℃
防护等级    IP65
允许转速    3000转/分
输出刷新周期    <1.4ms
连接电缆    1米8芯屏蔽电缆,或8芯插座
外形特征    夹紧法兰或同步法兰,金属外壳,密封双轴承结构(见外形尺寸附图)
转轴    夹紧法兰轴径10mm ,长度20mm,含D型平面,不锈钢材料,同步法兰轴径6mm ,长度10mm
信号调整    可5 V输出微调;可方向设置;可预设位置,外部置位,例如外部置零
一、接线说明
电缆输出         插座输出
芯缆颜色    信号输出        脚号    信号输出
棕色    10—30Vdc 工作电源        1    10—30Vdc 工作电源
蓝色    0V GND        2    0V GND
粉色    0V输出+        5    0V输出+
黄色    5V输出-        6    5V输出-
黑色    RS485输出+        3    RS485输出+
白色    RS485输出-        4    RS485输出-
灰色    外部置位高电平入        7    外部置位高电平入
绿色    设置允许线        8    设置允许线

工控产品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60编码器有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通孔通讯协议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编码器输出信号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