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温度高、抖动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25):
如题,电机在运行时,温升比日本品牌电机高不少;且抖动较大。请教各位大神,您用过的产品有这样的问题吗?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啊?

网友A:
控制器件,电机的铭牌是否相匹配,查看铭牌。

网友B:
可能前期的安装有些问题吧。

其次就可能电机本体有问题。

楼主:
安装哪些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啊?

网友C:
安装有问题,抖动就会有的,电机有些时候需要紧固检查,还有电机本身质量对于日本电机会有些差别的。

网友D:
是不是电机轴承有问题,有异响吗?

网友E:
是什么电机?

网友F:
电机带的是水泵还是风机?看看轴承的问题,再找找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电机?

伺服电机啊,不过有一点,电机没有调轴向垂直度,也没做动平衡。

网友G:
首先温度高,说明负载大,散热不够。其次,电机有抖动,说明电机平衡不好,或者外接的管道有抖动导致。

网友:
看用的是什么电机,

还有就是选择电机时候的性价比

网友H:
这个就要看您是用的什么品牌的电机,如果是国产品牌的,那可能是轴承没有装好,所以导致电机跳动幅度过大

网友I:
电有机轴承,端盖是否有磨损,电机轴是否偏心,负载都有影响。

网友J:
如果连接的不是减速器,检查一下同轴度!

网友K:
电机安装完后要做动平衡测试,另外,如果这台电机使用变频器带动的,变频器的参数载波值设置不合适也会增加电机噪声,使电机温升过大,长期会烧毁电机。

网友L:
您好 请问您电机是什么品牌的呢?

造成电机震动大的原因比较多的哦

有可能是 1.转子不平衡  2.固定轴的螺丝没拧紧  3.转轴不平衡

谢谢!

ABB动平衡做的很好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下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