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200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11-25):
请教各位老鸟:

1、西门子TP1200触摸屏做modbus通讯的话,是不是触摸屏只能做主站?

2、现用TP1200做modbus主,然后通过modsim测试,数据能正常收发,但连上和利时的holliascomm就没数据了,且holliascomm那边通过modscan测试数据也能正常收发

请问各位有这方面的工程经验吗?

万分感谢!

楼主:
欢迎来踩楼,求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A:
没用过modbus,如果是西门子PLC很好连接的!下次楼主发成求助帖,那样高手就看见了!

楼主:
已解决了,将两边的校验位改成NONE(原先是EVEN)竟然就通上了,但原因不明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modbus,如果是西门子PLC很好连接的!下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将两边的校验位改成NONE(原先是EVEN)...

估计还是校验码的事情,哈哈,恭喜解决问题!

楼主:
嗯,不过还有一个通讯周期也很关键,因为触摸屏需要实时通讯,而软件可能有个通讯周期,像holliasccomm的话有1000ms的通讯周期,这样一来数据传输就会不正常,设到50ms以下就OK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已解决了,将两边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