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 PR指令

楼主(2015-11-25):
刘工您好:

刚接触galil的控制卡,是DMC-2143,然后驱动和电机是SR2_Plus和14HK2401(步进电机,无自带编码器),系统有光栅做闭环;

我在GalilTools里编了个程序,

...

PAA =  20000

BGA

MCA

...然后光栅尺读值修正

发现GalilTools左边的_RPC都会超过20000(大概在20500)

_RPC的定义不是参考位置吗?也就是应该就是我给指令多少,他停在多少吧,为什么会过头

我用PRA代替PAA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A:
发现GalilTools左边的_RPC都会超过20000(大概在20500)

您给A轴发的运动指令,和C轴的参考位置对比,这是几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