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UVC板解锁

楼主(2015-11-25):
6SE7033 变频器只能看到几个参数,如P053=6,P060=0,P358=0,P060不能改动,改为7按“P"键显示双行----,问西门子技术说是用户加密参数,不知从哪个参数输入密码?

网友A:
这个变频器不熟悉,查了下说明书,貌似是软件锁定的,可按手册下来的提示试试:

网友A:
P060改为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