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编辑软件离线模拟不了

楼主(2015-11-25):
Kino  HMIware软件编辑好了,然后进行离线模拟出现这种画面就没动静了,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因为是初次接触,就算很低级的问题也请各位指教一下,因为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编辑画面出错了,查一下你所设置的各原件的属性。

网友B(2016-02-22):
编译全部没有???????

网友C:
你这样,谁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肯定是你没设置好或者是没编好,会不是进入那一页刚好是没做任何处理的画面?真正原因,要你把程序发上来给人家看了才知道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