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0-TD系列

楼主(2015-11-25):
各路大神,请教发那科0-TD系列的408报警怎么解除,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屏幕英文显示伺服没有准备好。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器有可能是参数问题,如果是老机器,驱动器通讯问题!!

网友B:
主轴伺服放大器有没有报警,如是13 放大器控制控制板CPU存储数据出错换伺服控制板。16 系统参数传入错误。主轴用的是变频器的话,就不好说了。但这个408报警是很少发生的。JA7B口子通讯不良,或者记忆卡上光纤通路口、记忆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伺服放大器有没有报警,如是13 放大器控制控制板C...

好的,谢谢您宝贵的意见,我来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器有可能是参数问题,如果是老机器,驱动器通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