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ActiveX控制Trio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请教各位前辈:

    我使用Labview通过AtiveX控件向trio发送指令,看门狗开启前已将主轴参数设置如下。在没有给定运动指令的时候,我发现看门狗一使能电机主轴就会开始不受控制地转动,此时我并没有发出运动指令,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另外,我看函数手册中有两个函数设置参数,一个是SetVariable,一个是SetAxisVariable,我看官方的例程上是使用前一个设置主轴参数的,那后一个函数怎么用?

网友A:
楼主好强,Labview好难学。

网友B:
分析小图还挺好。      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C:
看门狗使能后,可能是开环模式,处于零点漂移状态,此时你设定SERVO=ON 或AXIS_ENABLE=ON,电机就会自动停住。

网友C:
SETVARIABLE 应该是对应通用的变量,也就是TRIO 的内部变量VR。 SETAXISVARIABLE指的是与具体电机轴相关的参数,例如比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