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常见问题解答(续)

楼主(2015-11-26):
热电偶常见问题解答(续)

问:每种温度测量类型都有一种热电偶探头可用吗?

答:是的,几乎每种应用都有适合的热电偶探头(详情请访问cn.omega.com),最常见的分类如下:

1) 表面温度测量—永久安装:(SA, CO, XCIB, WT)

2) 表面温度测量—便携式探头:(88000系列探头)

3) 液体温度测量—永久安装:(TJ、快速脱开型、NB1)

4) 液体或半固体温度测量—便携式:(TJ、快速脱开型、HPS)

5) 气体或真空温度测量—温度低于1093°C (2000°F):

6) 气体或真空温度测量—温度高于1093°C (2000°F): (特种探头)

7) ) 轻质或小面积物体的温度测量:(无护套型或超小型)

8) 使用长探头测量炉温曲线:(XCIB, PP)

9) 铸模、模具和台板的温度测量:(挤入型探头)

10) 可感知多种温度的剖面探头

11) 按客户特定要求定制的传感器

问:到底什么是热电偶?热电偶如何工作?

答:在选择热电偶之前,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1) 您想测量的温度范围以及温度上限和下限是 多少?

2) 打算测量什么物体的温度?第一个问题将帮 助您对应用分类。

3) 测量环境会对我使用的热电偶类型有怎样的影响? 在安装选用的热电偶之前,要确保它满足以下条件:

a) 适当的温度范围

b) 热电偶或护套材料(对于带有护套的探头)抗化学 腐蚀

c) 如有必要,正确接地(在与接地的带护套探头配合 使用时,许多仪器都存在接地回路问题)

d) 耐磨

e) 抗振

f) 浸没

4) 要求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外露接点热电偶响应很快,但这种热电偶本身未受到 保护,会遭受环境腐蚀。另外 ,探头护套直径越小, 响应越快;然而这些窄小探头内部的热电偶线极细, 因此探头无法承受该热电偶类型 的整 个 温 度 范 围 。

5) 有现成安装方式吗?
有没有预先钻好的用于安装热电偶探头的孔,因而限 定了护套的直径?现有测量 设 备 是 否 要 求使用特定热 电偶类型?

6) 测量后热电偶信号用来做什么?
能不能用自身带1 m (3')长导线的标准过渡连接探头与测量设备相 ?

问:有哪些不热电偶类型?

答:每种热电偶样式都包括多种热电偶类型或相异金属的不同组合。 最常用类型如下:

J型(铁—康铜)    K型 (CHROMEGA®-ALOMEGA® )

T型(铜—康铜)    E型(CHROMEGA® —康铜)

N型(OMEGALLOY® P和N)

处于特定环境中时,以上每种热电偶类型均存在着限制。下面是保护热电偶的上限温度准则:

还有专用极高温度热电偶,可测温度高达2300°C (4200°F)。在确定应用类型及相关探头形式后,接 下来重要的是检查和选定符合以上答案 中的要求 的探头款式。请记住:工作温度测量系统是由具 有适当额定温度并对所接触环境具有耐受性的各 零部件组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问:外露、接地和非接地接点 指的是什么?

答:连接点类型是热电偶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带外露 接点的热电偶广泛用于要求极快响应时间的气体 温度测量。如果几秒的响应时间是可接受的,带 小直径护套的接地接点探头就可以满足要求。除 上述环境限制外,外露接点探头还必须符合裸 露 小直径热电偶线的额定温度下限。

用于浸没测量的 过渡连接点探头 请参见cn.omega.com/tjc36

非接地热电偶探头或带非接地接点的热电偶探头指测量端与护套(通常为 不锈钢或Inconel)之间存在电气绝缘的探头。在存在电噪声的场 合 中 测 量 时,这种探头极具优势。护套可能电气接地,为电噪声的传输提供了一条低 阻抗路径,使测量结果保持可靠精确。 非接地探头的响应时间可能略微长一 些,但与小直径护套(如1.6 mm (1⁄16"))的外露接点和接地接点探头相比, 这种差别很小。接地型探头允许热电偶连接点接触护套端部,具有响应时间 短与密封护套保护的双重优势。

(美国OMEGA工业测量提供。欢迎致电技术热线咨询产品详情 800-819-0559 /  400-619-0559。登录cn.omega.com可直接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