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量问题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11-26):
公司和其他几户公用一个变压器,故供电局遥控抄表一个配电柜的表,各家各户都有表,原来加起来和供电局的总数差不了多少就变压器自损那点吧,但是最近三个月都差将近3000度,求大神解答一下,还有表都按在配电柜下端,各户的线自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谁家的表坏了,需要拿去校准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计量,如果其中一相的电压线断了或一相的电流线的阻抗变大,计量的结果就会减少。

网友C:
供电局如果在高压侧计量,变压器的损耗可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局如果在高压侧计量,变压器的损耗可不少啊。。。。。。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计量,如果其中一相的电压线断了或一相的电流线...

这个怎么计算啊

网友D:
核对一下每块表的计数与往月计数的差异,看看哪块表差异大,再针对这块表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计量,如果其中一相...

有一相没计量,就会少1/3的电量(三相负荷平衡时)。电量不能计算,因为负荷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C:
变压器的损耗应该在百分之五左右。

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损耗应该在百分之五左右。少吗?

不太明白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电业局搞得鬼,到年底了,兜售电量完不成拿不到年终奖,就在客户电量上加数,电业局都有年底向耗电大户要求放大抄表数提前收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