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挂了一台ct伺服电机

楼主(2015-11-26):
运行的好好的CT伺服系统,突然间出现ENC ph9的代码报警,然后,需要将系统断电重启,运行一会儿又出现,同样故障。

   最后没办法将这台伺服电机换成新的,运行ok。拆开检查,编码器。

       一般会是哪个编码器发生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A:
增量还是绝对值编码器?个头蛮大啊

楼主:
两个编码器不知道都是怎样的。但是有一个好像也是绝对值的

网友B:
绝对的可否理解为停电上电后无需回参考点即可执行加工程序  相对的必须回参考点才能执行加工程序  请老师们赐教  绝对的伺服驱动上应该都有保存参数用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