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多股弹力丝并丝伺服控制收放卷的方案

楼主(2015-11-26):
想做一台伺服高速主动放卷及收卷设备。用于多股尼龙弹力丝的并丝。主要解决一个多股弹力丝在不加捻的情况下并丝后几股丝线出现长短严重不一致的情况。请问收卷用速度模式模式,放卷想考虑用速度模式。通过张力摆杆角度传感器控制主动放卷速度。不知方案是否可行。以及有没有相对成熟的这类经验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A:
收卷用速度模式可以,放卷建议用转矩模式,速度模式太难控制了,以前我们单位(纸厂) 有厂家放卷用速度控制,波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