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再次上电后怎么读取电机当前位置信息

楼主(2015-11-26):
各位大神,请问安川伺服驱动器再次上电后怎么读取电机当前位置信息?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增量型编码器是无法读取绝对位置的,只有绝对值编码器才能读取当前位置。

       如果是7系列的伺服,绝对值编码器读取cn1口的PSO,48/49管脚走rs485通信方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增量型编...

我的的Σ-V 系列 绝对值编码器 但CN1上没有48 49针脚呀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ΣV系列的话,能从PAO、PBO、PCO上读取。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ΣV系列...

也是做485通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CN1针脚的33接R+、34接R-,可以读取当前位置。

       具体可以参考使用说明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04-06):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增量型编...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人员,你好!

安川Σ7系列的带绝对编码器的伺服,能不用外加原点回零感应器,在每次开电后手动或自动回到绝对编码器伺服设定的原点吗?若可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安川的上位可以实现。

       具体:MP3000系列运动控制功能 用户手册SVC32/SVR32   原点设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