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线???

楼主(2015-11-26):
在网上只查到这是松下磁传感器,但还是不知怎么用它。 请师傅们指点一二。谢谢。

在另一个某某工控网论坛里发布了几天,还是没有会用。也许这里的牛人多些!

网友A:
如果是磁传感器,这就是一个霍尔元件。

网友B:
没用过,这个感觉很老了

网友C:
磁簧开关吧!!!!!!!!

网友D:
我经常到淘宝里搜一下,然后问一下客服,刚才到淘宝里搜了下,这个东西有很多,随便找一家问问

网友A:
一般规律,红线24V,黑线信号,白线0V。跟接近开关一样的用法,2线、3线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