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不能上载

楼主(2015-11-26):
s7-200    224xpcn plc.上载到程序块100%,编程软件闪退。plc应该没问题因为这批8个都这样。线也换过原装国产都一样。软件换过sp6 sp8 sp9.p8\p9都一样。p6报版本低。电脑换过4台一样w7  xp 都相同。密码是3级的,但有密码输入才有上传。不知是什么原因。实在搞不懂·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把程序发表出来,我试一下看看怎样

网友B:
联系一下厂家吧,要不,通讯设置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C:
选择上载的内容没有,一般默认是3个要不然就是模块是空的,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发表出来,我试一下看看怎样

就是手里,没程序。厂家给老密码。但能上载到程序块100%后就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一下厂家吧,要不,通讯设置都没有问题吧

能上载呀,上载玩完程序块后,就闪退。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密码问题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上载的内容没有,一般默认是3个要不然就是模块是空的,没有程序

plc有程序,上在设备上还能运行。

网友D:
既然厂家给了密码,你打开程序后另存,然后把原PLC初始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码问题引起的吧

密码厂家给的,可以上载数据块,系统块。就程序块读取100%后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厂家给了密码,你打开程序后另存,然后把原PLC初始化试试

给了密码但没给原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