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周1到周日定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6):
 客户要求周一到周日分别定时,早上开机,晚上关机。以前没做过,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屏的自动开关机?可以用plc转来控制吗,设置一样在屏里设置,plc控制触摸屏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自动开关机?可以用plc转来控制吗,设置一样在屏里...

PLC也可以,触摸屏可以一直供电,就是到了定时时间后设备自动开启,加热运行之类的

网友B:
你是要定时开关什么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屏的自动开关机?可以用pl...

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设置好每天的开关机时间加在启动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我已经做出来了,读取的PLC时间,然后在程序中比较就OK了。我做的不是设备的自动断电,而是设备的自动工作开始与自动工作结束的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