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BB-04C2.GSD及ABB-04C4.GSD

楼主(2015-11-26):
请问那位大侠有ABB-04C2.GSD及ABB-04C4.GSD文件,麻烦给发一下,找不到啊,谢谢了!!!

网友A:
ABB的一般都会在随机光盘里面,上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的一般都会在随机光盘里面,上官网找找!

去官网找过了,只找到了ABB-04C4.GSD,另一个ABB-04C2.GSD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回复内容:对: 网友A  ABB的一般都会在随...

我找到了怎么发给你?链接给你自己下载,打开有两个,下面长点的那个打开最下面的就是,早知道说是PA用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http://search-ext.abb.com/library/Download.aspx?DocumentID=3KDE150000S0004&LanguageCode=en&DocumentPartId=&Action=Lau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去回复内容:对: jz31...

收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