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设计变电站需要注意什么啊

楼主(2015-11-26):
最近老师让我们做毕业设计,设计一个变电站,可是我对这方面几乎空白,请大家提供点资料,

变电站有多少电气元件,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1、设计变电站应该尽量位于负荷中心,但是不得靠近居民密集区!

2、设计变电站应该尽量位于结实地面,不得位于容易变形、泥石流洪水等侵袭地区;

3、设计变电站应该尽量避开容易雷击地区,同时要求地面导电良好,雷击等导致的过电压可以很快释放入大地;

4、设计变电站尽量位于交通方便地区,大型变压器、大型断路器等能够轻松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计变电站应该尽量位于负荷中心,但是不得靠近居民密...

电气部分的设计应该注意什么啊

网友B:
学什么专业要做变电站设计?是变电所吧。

网友C:
这问题太大了,找本书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