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操作面板显示频率总是有波动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

      1、 变频器是易能EDS-2S0015,  0.75KW,频率给定是操作面板上的旋转式电位器。其操作面板上面显示的频率偶尔在设定频率上下波动(±3),换了面板还是这样,以前正常,最近才如此,对设备造成很大影响。

          注:原面板和新面板都是好的,装在其它变频器上都正常

      2、 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不能设定电机参数中的额定电流,额定电流保持在4.7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不能改变,测其输出电流值为3A左右,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值(2A),输出频率时还有哔——的声音。

      3、其输出为三相220v,那么电机就一定要用三角形接法吗?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跟面板没关系的,更换个电位器试试,相当于模拟量给定速度源波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面板没关系的,更换个电位器试试,相当于模拟量给定速度...

电位器是装在面板上的,换了新的面板就等于换了电位器嘛(原面板和新面板都是好的,装在其它变频器上都正常),不过偶尔还是出现波动的情况,

和以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跟面板没关系的,更换个...

检查端子接线没?很少用国产的,所以还是不太清楚.

楼主:
都检查了,绝对没问题

而且频率只由电位器给定,端子不影响的

网友B:
三相220V变频器接国产380V电机必须用三角形接法,星形接法,功率和转矩不够,速度不稳

网友C:
周围环境有没有变化,是不是遭到了干扰?

网友D:
负载本身有波动,然后电压是不是也有波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检查了,绝对没问题而且频率只由电位器给定,端子不影响的

楼主改成控制面板操作,如何还有,就可以排除电位器了,应该是速度不稳,需要加编码器

网友F:
根据我们现场的经验看7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G:
变频器这种应该是开环控制,跟负载、电源没关系,干扰也影响不大。频率给的是有内部10V电源通过电位器分压得到的,既然电位器没问题,就是10V电压不稳造成的。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可能有故障,多数应该是滤波电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220V变频器接国产380V电机必须用三角形接法,...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围环境有没有变化,是不是遭到了干扰?

应该没有,其控制端子和动力电源都是分开布线的,周围也没有干扰源(控制箱内最大的干扰源就是其本身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本身有波动,然后电压是不是也有波动?

好像也有,最近太忙,有空去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检查了,绝对没问题而且频率...

有几台这样的设备,变频器都是开环控制,没加编码器,运行几年了都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我们现场的经验看7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这种应该是开环控制,跟负载、电源没关系,干扰也影...

谢谢前辈,

确实这个推测可能性很大

觉得还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不稳

不过都不敢下结论,感觉无从下手,万一找来专修变频器的说这没问题,既麻烦了那个老板,又觉得不好意思,纠结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变频器这种应该是开环控制,跟...

接触不良不会,10V回路输入电阻很大,一般的接触不良不会这样。

网友H:
你在出现问题时监视端子台输出电源0-10V或者24V电源,如果电源波动查找是否带了外部负载,没有驱动外部负载就证明变频器辅助电源带载能力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变频...

好的,谢谢李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出现问题时监视端子台输出电源0-10V或者24V电...

嗯 好的

谢谢前辈,回去试一下

网友I:
那个频率波动其实没什么影响,如果你看着不爽就把v1信号输入的滤波时间常数调长些,就可以显示稳定,但是响应会变慢。配合多圈电位器也有很大改善!

网友J:
肯定变频器坏了,不关面板的事,换或修

楼主:
有位师傅出手调好了,当时没在旁边,事后也不好意思打电话追问(不认识)

听说是有几个参数没设置好(到底哪几个就不知道了...知情人是外行)

奇怪了,都同型号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得一样,偏偏就这台有问题,偏偏还调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位师傅出手调好了,当时没在旁边,事后也不好意思打电话...

这个啊,有可能需要电机自学习!

网友K(2015-12-30):
变频器自带电位器应该没有问题,检查接地与滑差补偿 可以减小电机噪音

网友L(2016-03-09):
设的无非是输入信号滤波时间  调低变化灵敏度

网友M(2022-05-26):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这种应该是开环控制,跟负载、电源没关系,干扰也影响不大。频率给的是有内部10V电源通过电位器分压得到的,既然电位器没问题,就是10V电压不稳造成的。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可能有故障,多数应该是滤波电...



我 同意楼上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