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VG7变频器上电显示1.P9

楼主(2015-11-26):
哪位高手指点下。富士5000VG7变频器上电显示1.P9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说明书。我用的是220V单相供电。先谢过

网友A:
1.P9的意思是:PG断线

电路上脉冲发电机的配线断线。

原因可能是:

脉冲发电机和选配件间的配线断线;

也可能是受到周围强烈干扰造成的误报警。

自己检查下配线和周边环境

楼主:
我是没接脉冲发电机,能不能取消该功能啊谢谢

网友A:
没有脉冲发电机,很可能就是干扰造成的

主要看主电机配线和控制电路配线,尽量采取防干扰对策,

比如,控制电路采用屏蔽线对策一下

网友A:
这个警报是制造商用的,必要时你自己打富士电机售后服务电话咨询:021-54961177---2198/2199

楼主:
现在变频上只是接了220V供电,其它都没有接,按您的意思没接脉冲发电机有此报警是正常的对吗

楼主:
楼上的您在指点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