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在PID程序监控中出现000001.#QANA是什么情况,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11-26):
前两天发现转炉底吹系统支管调节阀不能自动调节,调节阀是通过PID自动调节的,平时不怎么动的,程序监控时发现手动设定值出现000001.#QNAN,如下图:

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时PID用的是自动调节,在自动调节下改变MAN变量值后还是出现图中所示状态, 后来PID使用手动调节,改变MAN变量值后恢复正常,在打到自动调节也没有问题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000001.#QNAN的现象?????求大神赐教。。。。。

楼主:
标题写错了,是#QNAN。。。。。。。忘说了,输出LMN和输入MAN是同一个变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但是此程序已使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A:
学习学习,希望可以提高一下,,,,,,,,

网友B:
浮点数据格式不对。或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据格式不对。或超限了。

此程序一直运行很长时间了,如果是数据格式不对问题会一直存在吧,如果超限的话,一共是6个这样PID调节的程序,都是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同时都超限吧??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求大神指点一下吧😊……

楼主:
没人了吗?求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C(2019-03-26):
正好找这方面资料,谢谢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