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模块出现报警

楼主(2015-11-27):
温度传感器设定模块出现这个,al201故障是啥意思,怎么调也调不过来。

     看了手册也没有看到怎么样调整?

网友A:
可能是超限报警吧?下限?

网友B:
温控表的AL是温度下限报警设定值,现在应该是下限报警状态(表没坏的话),按SET键3秒,可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查一下AL的设定值,另外现在是冬季,电偶线短路的话,检测的就是化境温度。

网友C:
上网查阅说明书即可明白 不同的仪表参数略有不同 主要参数无非就是上下限 整定 输入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输出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等 仪表通常参与主要控制 参数一定要弄清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超限报警吧?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