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器件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27):
探头是红色的罩壳,背面是透明树脂封装里面的线路板很清晰,就是不知道原理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B:
好像看到了光敏二极管

网友C:
貌似是光电开关,拆过类似的

楼主(2016-01-18):
答案终于有了:原来是卫生间小便器人体感应探头继电器,距离50CM有物体就输出信号,打来水控阀,冲水!

网友D:
涨知识了,终于知道长什么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涨知识了,终于知道长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