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伺服400V和200V区别

楼主(2015-11-27):
各位大师,日系伺服三相400V和三相200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现在好多都加一个380/200变压器,不直接选用380的伺服呢?

网友A:
三相伺服一般都是220V的,一般也都支持单相220V,手册上都有说明,有的需要设置参数进行切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00V的,我们的有效电压380V不够伺服400V最低输入电压,如果不加变压器升压将使伺服电源整流输出直流平均电压低于伺服交流逆变输入额定电压,使输出交流的有效电压降低,增加了电流的输出,使之为了保持电机有效功率的输出。这样就是降低了伺服功率极限输出,将造成伺服负载的电流量,而达不到电机的极限扭矩。将影响快速变化的电机加减速响应使之产生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出现瞬间的过载报警。另外考虑到200V的外围元器件相比容易匹配,使用变压器远比电源过滤器抗干扰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00V的,我们的有效电压380V不够伺服400V最低输入电压,如果不加变压器升压将使伺服电源整流输出直流平均电压低于伺服交流逆变输入额定电压,使输出交流的有效电压降低,增加了电流的输出,使之为了保持电机有效功率的输出。这样就是降低了伺服功率极限输出,将造成伺服负载的电流量,而达不到电机的极限扭矩。将影响快速变化的电机加减速响应使之产生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出现瞬间的过载报警。另外考虑到200V的外围元器件相比容易匹配,使用变压器远比电源过滤器抗干扰效果好。

你的意思是三相400V的不可以用咱们平常的三相380V吗?电压太低?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川200V级、400V级的伺服电机都是指的线电压,所以如果使用200V级的是需要变压器转换的。

      我国标准的变压器输出是指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