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不同点

楼主(2015-11-27):
    成丰电磁流量计由电磁流量传感器和电磁流量转换器两大部分组成,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 磁轭、壳体。传感器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 导磁合金短管,其直径为D。两只电极沿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向方波脉冲励磁时,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B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以平均流速V流经测量管,将切割 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E。电动势E正比于磁通量密度B、测量管内径D与平均流速V的乘积,即E∝BVD。电动势E(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换器将 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量、总量,并能输出脉冲、 模拟电流等信号。LDG型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具有汉字LCD显示的智能化仪表。

电磁流量计的分类

    按输出信号连接和激磁(或电源)连线的制式分类,有四线制和二线制。

    按转换器与传感器组装方式分类,有分体型和一体型。

按流量传感器与管道连接方式分类,有法兰型、夹持型、卫生型、插入型

按流量传感器电极是否与被测液体接触分类,有接触型和非接触型。

    按流量传感器结构分类,有短管型和插入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按用途分类,有通用型、防爆型、卫生型、防侵水型和用于明渠流量测量的潜水型(明渠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的特点

1、测量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2、测量管内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对浆液测量有独特的适应性;

3、合理选择传感器衬里和电极材料,即具有良好的耐腐蚀和耐磨损性;

4、转换器采用新颖励磁方式,功耗低、零点稳定、精确度高。流量范围度可达150:1;

5、转换器可与传感器组成一体型或分离型;

6、转换器采用16位高性能微处理器,2x16LCD显示,参数设定方便,编程可靠;

7、流量计为双向测量系统,内装三个积算器: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可显示.庄、反流量,并具有多种输出:电流、脉冲、数字通讯、HART;

8、转换器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具有自检和自诊断功能;

9、测量精度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10、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11、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12、转换器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靠,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13、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产品的性能在长时候内保持稳定。

    正因为电磁流量计的分类多样性和特点,使用范围的广泛,在选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选择对应的电磁流量计。成丰仪表,助你选择正确的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