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

楼主(2015-11-27):
西门子1200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看样本,不管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都是接入一正一副两根线,那么两线制模拟量电流输入还需要串入24V供电吗?

楼主:
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A:
两线制-电流测量接线的接法就是 把RA和A+ 短接然后接到4-20MA的"-"极上去A-就接M端 4-20MA的"+"极就接L+

网友B:
24V电压给模块供电是必要的,模块没电源就不会工作

网友C(2017-01-13):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2018-03-18):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