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如何用 PAO PBO 做485通讯 读取当前位置

楼主(2015-11-27):
各位大大:

    如何通过CN1针脚的 PAO PBO PCO 与s7-200 做485通讯读取伺服电机的位置 谢谢啦!

网友A:
 PAO PBO PCO都是以差动信号方式给出的,485好像也是一差分的方式接受,应该可以搞!只要搞电源统一(好像是5v)问题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O PBO PCO都是以差动信号方式给出的,48...

    PAO PBO PCO 输出也是5v的

网友A:
楼主我知道啊!

关键是你485电源你要处理好啊!你用什么485模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知道啊!关键是你485电源你要处理好啊!你用什么...

 没有模块 我以前没做过 所以不怎么懂 谢谢你啊

网友A:
读位置你是给PLC还是给?买个高数计数模块就搞定了啊,电源也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位置你是给PLC还是给?买个高数计数模块就搞定了啊,...

 给PLC啊 主要是断电后再次上电我PLC必须要知道伺服的当前位置

网友B:
5系列CN3口 可以 通讯    CN1不是通讯口  弄清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系列CN3口 可以 通讯

 能做485通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5系列CN3口 可...

 自己找下  那个口是拿来通讯面板  电脑的

7系手册的      使用数字操作器或使用RS422 电缆连接电脑时,与伺服单元的CN3 连接。
有关数字操作器的操作方法,请参照以下手册。
Σ-7 系列 数字操作器 操作手册(资料编号:SIJP S800001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