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人机界面编程配什么笔记本好

楼主(2015-11-27):
各位高人,我单位的设备大部分电控都是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配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操作这些软件比较好?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基本上都能满足,稍微好点的就行。

楼主:
单位那个西门子触摸屏是TP10,比较老的型号,只有九针串口可以和笔记本连接写程序,现在的笔记本都没九针COM口,想用转换器,担心性能不稳定。

楼主:
现在手里用的笔记本是邵阳46A,以前可以操作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软件,现在触摸屏2008软件都安装不了,以前安装300软件后再安装触摸屏的2008就会出现第二次无法打开300软件。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推荐一款笔记本型号。

网友B:
普通笔记本就行吧。

楼主:
USB转九针串口用哪种比较好,不行我就买一个。

网友C: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如果预算充足可以上thinkpad,

网友D:
内存最好4G,硬盘500-1T,你肯定还有制图,显卡不能太低了!cup怎么也要I5

网友E:
参考下我的配置

神舟K650C。

自己加固态硬盘和增加4G内存!

网友F:
笔记本首推联想12寸的ThinkPad和昭阳,价格还算能够接受。体积小巧、皮实耐用、安全可靠。至于串口,现在的本本谁还有串口呀,现在的芯片组都不支持了,即使有也是用USB转接的,所以不如就用外接的USB转接,我目前用的USB转RS232/422/485用了好几年了,还没有发现不兼容的。即使是西门子S7-200(不带CN)的老版本,西门子适配器都不稳定,用我的转接器豪无压力。

目前用的笔记本,一台TP,一台昭阳,原来还用过戴尔的工控人利器D6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首推联想12寸的ThinkPad和昭阳,价格还算...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首推联想12寸的ThinkPad和昭阳,价格还算...

一般电气对电脑的配置要求不是太高,CAD能用就可以了,但是你也要考虑以后公司还会买其他类型plc的设备,所以要考虑兼容性,不能单一的以现有的设备来定笔记本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