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60es 00r2 plc 提示错误

楼主(2015-11-27):
在程序中用到3个高速计数器c235 c245 c251 编译通过但是下载到plc后,错误等闪亮,提示错误码0e05

dcnt指令操作数c使用不当。我的程序是ld m1000   dcnt c235 k0

                                   ld m1000 dmov c235 d0

                                   ld m1000 dcnt c245 k0

请师傅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ld m1000 dmov c245 d1

                                   ld m1000 dcnt c251 k0

                                   ld m1000 dmov c251 d2

网友A:
1.查一下手册看错误码什么意思。2.查一下那三个32位高速记数器ES系到PLC是不是都支持。3.查一下程序看有没有同一个高计重复使用。4.程序中D0、D1、D2有重叠。

网友B:
ES机种并没有C245!而且每种高速计数器“输入点”的占用不一样(还不能重复占用):有的只须一点、有的连续二点、有的要用三点、有的全部四点:X0~X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过了用C251可以 用其他的计数器都不行。我这个想接3个编码器就不知道咋么办了,水平有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