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工作台的调试拆装方法

楼主(2015-11-27):
    数控工作台是数控设备中的重要附件之一。它的主要功能是将两个数控工作台组装在一起后,构成X-Y数控工作台,实现两个坐标的定位和联动,数控工作台是由底座、导轨、滚珠丝杠螺母副、电动机座、丝杠支承机构、滑板、行程开关、防护罩等部件组成的。管螺纹车床数控工作台的装配完成后,要求运动平稳、轻松,滑板运行到不同位置时,空载推动力一致,滑板移动的直线性、滑板平面与移动方向的平行度、滑板平面与底座底面的平行度都必须符合规定的技术指标。管螺纹车床拆装要认真进行,排列好拆下的每~个零件并进行登记,装配时按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并对数控工作台进行认真的检测,使其装配精度和运动精度符合要求。
    1)管螺纹车床工具准备数控工作台一台,百分表及磁力表架一套,检测平尺(300mm)一把,活动扳手两把,木柄起子两把,内六角扳手一套。
    2)步骤
    ①拆下工作台与导轨滑块、螺母支座的定位销钉和连接螺打,取下工作台(滑板)。
    ②检查工作台上导轨滑块的接触面、螺母支座的接触面与工作台面的平行度并作记录。
    ③检查导轨与滚珠丝杠的平行度并作记录。
    ④卸下滚珠丝杠支架与底座连接的定位销和螺打,取下滚珠丝杠螺母副,松开联轴器,卸下驱动电动机。
    ⑤检查底座上滚珠丝杠支架的接触面与导轨的平行度。
    ⑥卸下滚动导轨与底座连接的定位销打和螺打,取下滚动导轨。
    ⑦检查底座上滚动导轨的安装面的平面度和导向面的直线度并作记录:
    ⑧清洗已经拆卸的各个部件,准备进行组装。
    ⑨在底座上安装滚动导轨并检查安装精度,应达到拆却前的精度值。
    ⑩将滚珠丝杠组件安装在底座上,并检查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应达到拆卸前的精度值。管螺纹车床然后安装驱动电动机,紧固联轴器。
    ⑪将工作台安装在导轨滑块上,再将丝杠螺母座连接到工作台上。
    ⑫安装完毕后,检查几何精度。
    在装配过程中,必须认真检查滑板平面与底座底面的平行度、滑板移动的直线度、滑板平面与运动方向的平行度及滚珠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等指标,并与装配前的测量精度进行比较。管螺纹车床若装配后精度误差超过了允许范围,应重新进行调整。
    由此可见,在诊断、修理数控设备这类较复杂的设备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要事先搜集、消化有关资料,作好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好拆卸、检修步骤及注意事项。
    ②严格按照有关资料(图样、说明书等)的规定要求去做,并注意资料中的数据。管螺纹车床数据往往是指导设备维修的重要依据,如旋紧螺钉所用的转矩是以技术数据为依据的。

网友A:
这可是技术活啊!!

网友B:
技术问题,我公司专业为机床行业提供了辅助机床工作台,镗铣床工作台 ,落地镗床工作台,   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