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B 伺服低速时不稳定

楼主(2015-11-27):
大家好:

       伺服低速时速度不稳,有波动,这个问题困饶我很久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在网上查找有一个软件 MRZJW3-SETUO151E,说这个软件可以调试,软件我也没有,不知哪位大侠有,能指点一下,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伺服调试软件,去吧

楼主:
电机和负载是同步带连接,同步带张紧度稍微张紧一点,伺服运动后,停止时发生震荡,等待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没有出现吗,顶一下。

网友B:
如果幅度很大,可能是共振,伺服设置里有消震选项,合理设置。

网友C(2016-02-18):
找到软件了吗?工控怎么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