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口

楼主(2015-11-27):
弱弱的问一下,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口接RS485接几号脚针?  谢谢了 各位

网友A:
好像是标准的配置,网口,

网友B:
网口出来的8根线485使用2根,具体对应位置(针脚号)在变频器手册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口出来的8根线485使用2根,具体对应位置(针脚号)...

网友D:
2根线是对的!不过,还要注意通讯参数必须和控制器一致、而且站号不能重复。然后就能利用指令MODR、MODW读写“输出频率”,跟“模拟量”一样,较为灵活。

网友E:
485是电话线接口,是中间两根。你可以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F:
网上找找对应的说明书信号,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2016-08-30):
我想问的是 是要拆开插在里面的J2,还是把面板(带按键的)拆下插在面板下面的那个插孔里

网友G:
如图上面是面板的接口,下面的接口是空的,RS485可以插那一个,还是两个都可以插

网友H(2016-10-10):
RS485口使用中间的两个针

网友I(2019-09-18):
变频器RJ11端口3 SG-,4SG+接对应产品的RS485接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RJ11端口3 SG-,4SG+接对应产品的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