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可以放音乐吗

楼主(2015-11-27):
正在酝酿家庭自动化,用一款15寸的大屏,不知道能不能播放音乐

网友A:
触摸屏播放音乐?

你还是买一个SD卡播放器再用触摸屏控制,那个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播放音乐?你还是买一个SD卡播放器再用触摸屏控制...

刚搜了,效果不是很理想。我想要一个开机音乐,而这个开机音乐,在屏里可以选择曲目

网友A: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本就属于低价质平那种,不过你可以跟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客服确认

网友B:
MCGS的没试过

反正见过维纶的触摸屏可以,做好的效果就跟现在智能手机播放画面一样

只不过系统中有语音播放模块

驱动扬声器播放

而触摸屏仅仅是操作滴滴声。触摸屏本省并没有语音播放。

网友C:
mcgs屏是wince系统,肯定能播放呀

网友D:
     亲,如果需要自动化家居,亲,直接选择乐水工控生活,会让你有想不到的意外,什么都可以实现,回家播放音乐,定时播放,起床播放----你想什么时候播放音乐都可以的!

     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 86 屏的 485 通讯与智能主机进行通讯

网友E:
用iPad什么都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