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22E43A接带漏电保护的开关跳闸

楼主(2015-11-28):
台达022E43A接带漏电保护的开关跳闸,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没问题,怎么闹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漏电保护,就是检侧有没有漏电,有漏电就跳闸

网友B:
台达E系列好像很多都漏电,我以前用几次都遇到过,地线接线的时候,直接是火花四溅。。。。。。。

网友C:
有这么悲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E系列好像很多都漏电,我以前用几次都遇到过,地线接...

 不过接不带漏电的开关使用正常

网友D(2016-01-08):
台达的品质有那么差吗?

网友D:
其实是因为所有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如果真的是考虑到漏电的话,设备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2017-12-25):
楼上 说的对不能接漏宝的 或者买变频器专用漏保 有丢丢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