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常工作为什么有的能倒转

楼主(2015-11-28):
各位老师好;

   请教一个问题在没有因何施工的情况下,同一车间内的电机为什么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有几个突然变成倒转?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机是什么控制,变频器,还是接触器,还是其他

楼主:
接触器控制的,并且这几个电机不在一个控制柜里面

网友B:
检查看电机是否缺相了

楼主:
就是因为电机没缺相,三相电流一样调换线头后又正转正常工作了,找不到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才郁闷呢?

网友C:
是不是供电端有人改线了?你电控柜里不改,场内变压器供电出更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电机没缺相,三相电流一样调换线头后又正转正常工...

这个简单:你加装一个相序继电器就明白了

网友E:
不会你的设备有反冲击吧

网友F:
是不是供电端有人改线了?

你电控柜里不改,场内变压器供电出更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增加一个相序检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供电端有人改线了?你电控柜里不改,场内变压器供电...

发生倒转的时候,车间内有好多点机还在正常运转,没人去改动线路怎么就会倒转了这就是疑点存在,我厂里的从事三十多年的电工师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真让人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