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仪表冬季的保护措施

楼主(2015-11-28):
   在冬季,当被测介质通过测量管线传送到变送器时,常出现环境温度过低时就会发生冻结、凝固、析出结晶等现象,因环境温度过低而超出所使用仪表的正常工作温度区间,直接影响到仪表测量显示的准确性。为此,必须对仪表和仪表测量管线进行防冻处理,需要伴热保温的对象主要有安装在仪表保温箱内的变送器,外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或其它形式的露天安装的液位变送单元,压力,差压,流量等仪表的检测管线和测量管线。通过选型或其他方式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采取的措施通常有:选型,保温伴热,维护(点巡检、排污)等。

    一、选型措施 选带保温装置型仪表。

   根据仪表的类别用途及拟安装地理位置,提出该仪表的保温防冻需求,再提交于厂家来处理。 北方有的地方 昼夜温差太大,夜间可以到达-20多度,若从选型上解决则性价比相当大不合算。而选择保温伴热,维护(点巡检、排污)等方法则是防冻最佳的解决办法。

     二、保温措施 用保温材料保温,即用保温材料将仪表易冻或怕冻的部位包起来。冬季来临时要检查、经常排污,防止包装的保温材料破损。

    三、伴热措施

     1.蒸汽伴热措施 即使用管蒸汽暖气保温。冬季保温送汽之前要检查一下蒸汽保温管路是否畅通或堵塞。最好蒸汽是24小时通的,不要太热,有时还要根据天气温度变化来调整供保温汽量,以防止温度太高使变送器引压管内冷凝液汽化影响变送器工作或因温度太低使变送器引压管内冷凝液冷冻影响变送器工作畅通。

      2.保温保护箱措施

   (1)电热管伴热保温箱,由箱体、加热器、仪表托架等三大部分组成,其结构形式与保护箱相同,所不同的是箱内装有电器加热装置,电热装置是由电热管,温度控制器组成,箱体侧面装有插座,当接通电源后,箱内加热到所需温度时,再由温度控制器接通电源继续升温。通过反复工作使箱内温度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其恒温加热器主要参数: ⑴、额定电压200V.50Hz ⑵、额定功率300~500W ⑶、控制温度可由用户自定 ⑷、恒温加热器也可做成防爆型 ⑸、电热管材料有三种:即铜管、碳钢管、不锈钢管。

   (2)蒸气管伴热保温箱,伴热管是用金属管制成S型结构.箱体上下采用焊接式穿板接头与伴热管焊接而成,伴热管安装在箱内为上进下出,通过蒸气在管腔内的循环而达到加热目的。伴热管材料一般分为两种,即紫铜管,无缝钢管(碳钢)。

   (3)为关键仪表箱再加一层保温棉,在保温箱门口和进出管线口加胶密封,可达到仪表系统更佳保温防冻效果。

     3.电加热带措施 电伴热保温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由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的供暖技术。加装保温电缆,将伴热带,缠绕在仪表上,或粘在仪表柜内部(但要注意所用伴热带的长度,要经济适度)。 适用于管道、阀门、泵体的伴热、防冻和保温或者维持仪表管线工艺温度的单相恒功率电热带,单位长度发热量恒定,输出功率不受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使用长度和功率成正比,在安装时可以任意剪接,但必须保留有一个发热节(即至少2.5m),外层编织层具有传热、散热作用,同时能作为防静电的安全接地。主要用于各种管道、仪表的防冻、保温,最高维持温度150℃。注意:对温度要求严格控制的液体管线的伴热和保温(须配用温度控制器)。 市场上还有一种产品,是软包装的电伴热保护套,专门用于空间比较狭小的仪表伴热,防爆,主要安装在仪表的引压管段和阀门处。

    四、维护措施

     1、安装措施 合理选择安装地点:干燥、无雨雪滴漏的地方。

    2、点检措施 有条件时由专人每日对保温材料的是否破损、蒸汽管路的是否堵塞进行技术确认与技术处置。

     3、巡检措施 由区域仪表维护责任人按预定巡检路线定时巡检。巡检中要检查保温管线阀门是否正常、保温箱是否正常、疏水装置是否正常、保温材料包装是否完好、电伴热供电元器件是否正常等。对易冻装置仪表进行重点检查并做好巡检记录,进行仪表及其保温防冻措施进行干燥、完整、洁净的维护保养,及时解决现场发生的保温伴热问题。

     4、报警措施 有条件的可加装蒸汽泄露或断电状态的声光报警小装置,以方便保温防冻措施隐患的发现与及时整治。

网友A:
lkjklj;k;lk;;lkl;l

网友:
l;kl;klkl;;ll;k;l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送器及引压管很重要  保温必须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