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或者三菱的PLC 怎么做

楼主(2015-11-28):
目的:用PLC和触摸屏控制8个指示灯。

要求:8个指示灯无序动作,也可以是4个指示灯无序动作,动作的顺序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动作的时间间隔也可以设置。

示例:如果是8个灯动作,比如最常见的是1-2-3-4-5-6-7-8-1.这种是简单明显的,但是可以通过PLC和触摸屏我可以把顺序控制成1-3-4-2-5-6-7-8,也可以5-6-7-1-2-3-4-8.。。。。。。。依次规律进行。如果是4个灯动作,顺序也是可以设置,动作如上规律

网友A:
使用变址,传送,顺序控制,定时器,比较这些指令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址,传送,顺序控制,定时器,比较这些指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