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油泵电机

楼主(2015-11-28):
电动机直通380电源电源,能反转,但是正转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图片吗?确定是直通吗?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这种不可能啊,只要是三相电动机磁场分布都是交叠的,任意倒两相导致磁场方向发生变化的

一般控制相序都是用继电器,楼主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B:
可能是带负载启动了!!!

网友C:
在电机端测量有三相电压和阻值平衡的情况下 脱开负载试一下 有时候设备在无安装热继情况下可能因负载异常会出现此种情况 末端测量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