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过热报警

楼主(2015-11-28):
各位好:

  本人现在处理西门子变频器F0011电机过热报警问题,每次发生F0011报警时,复位能消除报警,但是有时候电机没有运行,都出现F0011报警,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变频器模块本深故障吧?

如果运行中出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B: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C:
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一下参数试试!回复出厂设置前切记将变频器一些根据实际要求更改过的参数一定要事先记录下来 以便回复出厂设置后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