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三菱FXON-3A

楼主(2015-11-28):
输入 4~20MA 对应plc 0~250

用pid计算值输出-32767~32767,测输出电压一直0~10v 一直变化    到250的倍数就是10v 怎么才能对应上

网友A:
这不是对应上了嘛???

楼主:
对: pdengong 这不是对应上了嘛??? 内容的回复!没有对应上,pid输出值怎么才能给输出通道0~10V信号

网友B:
该模块是8位分辨率,0-10V对应0-255,你直接用简单地数学四则运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模块是8位分辨率,0-10V对应0-255,你直接用...

引用 网友B:
该模块是8位分辨率,0-10V对应0-255,你直接用...

pid输出可以设定范围为0~25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