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如何为富士G1S变频器建立485通讯

楼主(2015-11-29):
各位大师:如何为富士G1S变频器建立485通讯

单位购买了6台富士G1S变频器FRENIC-MEGA用于教学,以前用富士的G11S,RS-485与计算机用Fuji Electric通信一切正常。但是用同一RS-485转232数据线用于G1S变频器FRENIC-MEGA   485通讯怎样也不行,由于我们单位在购买G1S变频器时同时购买的是多功能操作面板型号:TP-G1-C1,,TP-G1-C1没有USB接口,,所以只能用485通知,,而且用G1S变频器专用软件The FRENIC Loader,,,,怎样也联系不上(只有一次鬼使神差不知怎么联上了,但以后就联不上了,也是联接的DX+/DX-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站点地址能对应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点地址能对应上吗

谢谢您的回答!站点地址默认是1

而且也改过,但是都不行

网友B(2018-03-0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给难住了,如果你解决了能否告诉我怎么龙的我的邮箱是583302631@qq.com   谢谢了